[Atmel] Arduino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03-30):
Arduino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单片机是指一块芯片,而Arduino是一个硬件平台,比如arduino mega 2560,它使用的核心是一片AVR芯片,整块板子来说有点类似于单片机开发板,但是功能功能上强大了很多,并且其软件编程相对简单很多,其电路图是开源的,有很多的完整的库文件可供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