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市电可以用NMOS管来整流吗?

楼主(2016-03-30):
市电可以用NMOS管来整流吗?如果行的话,老师能给个建议和方案吗?谢谢!

网友A:
有个词叫同步整流,不知道是否有关

网友B:
当然可以,如果用可控的还可以控制有功无功

一般这种有源的整流在三相用的比较多,大功率,三相PFC,背靠背组成四象限的变频器或者变换器

风电上现在用的很多

网友C:
简单点的可以用电流互感器驱动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如果用可控的还可以控制有功无功

一般这种有源的整流在三相用的比较多,大功率,三相PFC,背靠 ...

谢谢老师,我是两相的,能帮忙给个草图么?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词叫同步整流,不知道是否有关

输出端的方波用的是同步整流,貌似正弦波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的可以用电流互感器驱动栅极。

看了下电流互感器,貌似原理简单,但是实际怎么想也不知道怎么用,求教

网友D:
没这必要,控制太麻烦了,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这必要,控制太麻烦了,成本高

输入是交流低压大电流的,用肖特基的功耗太大,发热太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是交流低压大电流的,用肖特基的功耗太大,发热太厉害了。

MOS管不见得功耗就小

网友E:
1. 市电可以使用MOS管同步整流
2. 电流互感器不能用于同步整流

网友C:
这个思路应该行吧。
我没有试过。
实际需要加上栅极保护

网友C:
好像可以在一个铁心上绕4个次级绕组
或者用4个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