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电平转换

楼主(2016-03-30):
请问前辈,1.8V和3.3V的双向电平转化怎么设计,要求用MOS管实现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片子啊

网友B:
如果是一条线路,用MOS管海能接受,如果是多个呢?排一堆MOS?
集成的电平转换芯片确实比MOS贵多了,4路的大概要2RMB吧,单路的也要接近1元RMB

网友C:
TI好多为啥要自己做

网友D:
教授出的论述题目都有二三行,半行一行的题目估计要几十页纸回答

网友D:
应用环境交代的越清楚,大家出的主意才可能接近满足需求。。。

网友E:
最好用运放或三极管来做咯,mos管栅极电压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F:
可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