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数据线XD0~XD32悬空输出

楼主(2016-03-30):
(无正文)

网友A:
配置好了xintf接口    对映射地址读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内置的下拉电阻的来实现改变输出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了xintf接口    对映射地址读就可以了啊

版主能告诉下如何配置XINTF接口么?我是直接将DSP的数据线接到了外部AD芯片的16路数据线输出上,程序l里并没有专门配置XINTF的代码,XINF有什么寄存器需要控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内置的下拉电阻的来实现改变输出状态的。

您好,请问如何设置内置下拉电阻?设置寄存器么?我现在无论程序运行与否DSP的数据线输出全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内置的下拉电阻的来实现改变输出状态的。

您好,请问如何配置DSP的数据总线呀?我直接读到的数据全是FFFF,我也用示波器观察每一个XD[]的值,程序运行时候无论与外部接线相连还是悬空都是高电平

网友C:
版主下班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了xintf接口    对映射地址读就可以了啊

请问版主如何配置xinf接口  可以直接ad的数据线与dsp的数据线相连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如何配置xinf接口  可以直接ad的数据线与dsp的数据线相连么

每款dsp    TI都有相关手册    里面建议你和AD的连接方式
不过建议的方式一般都是与TI的AD/DA相连的
这个主要要看你的AD时序和XINTF能不能匹配上
XINTF肯定是需要相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