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IO口接高电平

楼主(2016-03-30):
(无正文)

网友A:
GPIO设置下拉

网友B:
检测到高电平就表示按键按下。

网友C:
下拉带监测高电平

楼主:
下拉对单片机的功耗有没影响的

网友C:
和你接的电阻的阻值有关系

网友D:
一般关闭单片机的内部上拉(如果有),打开单片机的下拉(如果有),或者外接一只下拉电阻,程序常态读端口为0,当按键按下,读到为1,触发你的事件!

IO口作为输入,一般阻抗很高,

网友E:
一般的接法是:IO口串联一个10K的电阻到电源正极,按键一端接IO口,另一端接地。按键按下时,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按键未按下时IO口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