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用锂电供电,无AD的单片机怎么判断供电电压降低了

楼主(2016-03-30):
用锂电供电,无AD的单片机怎么判断供电电压降低了?要最简单的电路,并且功耗要低的才行

网友A:
LVD  低电压检测中断 ,找这种功能的MCU就可以了

网友B: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模块是如何实现的。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  低电压检测中断 ,找这种功能的MCU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HT70XX 系列是采用COMS 技术实现的三端口低电压检测器

网友D:
2个分压电阻+1只三极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分压电阻+1只三极管就OK了

这样功耗大吧

网友E(2016-06-06):
用锦锐MCU,带ADC,非常便宜啊

网友F:
搞个分压电路,就可以咯,试试吧,

网友G:
如果那样你搞个外围是那样的,不如选个好点的单片机省下很多事。

网友H(2016-07-18):
这个你要用IO口去控制检测啊,平时让三极管截止。应该还要加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