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体感应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30):
凭什么判断烧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什么判断烧坏了呢

就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把灯点亮

网友B:
会不会是调节的灵敏度小而且时间过长?以致于你稍微一动就有反应。

网友C:
芯片不是直接驱动灯的吧,那很多环节都可以导致白天不关灯啊,另外你不是人体感应么,关白天黑天啥事?

总之你的证据不能证明芯片烧坏,还需要排查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把灯点亮

那要看你的阈值设置的怎么样啊。还有你是否校准了。在使用之前

网友D:
12年装修新房的时候,买了三个嵌入墙体的感应灯,装86暗盒,带测光,
有人、黑,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才亮灯。
挺贵的,当时一个要70元。

至今工作三年多了,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年装修新房的时候,买了三个嵌入墙体的感应灯,装86暗盒,带测光,
有人、黑,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才亮灯 ...

你买这么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买这么贵!!!

三年下来发现,值!

网友F:
二十多包邮的TB货不靠谱

网友G:
我买的一个,也是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不是直接驱动灯的吧,那很多环节都可以导致白天不关灯啊,另外你不是人体感应么,关白天黑天啥事?

总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哪儿的参考电压引脚只有2.8V啊,应该是上拉到5V才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儿的参考电压引脚只有2.8V啊,应该是上拉到5V才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儿的参考电压引脚只有2.8V啊,应该是上拉到5V才对吧。

那你就强制把它拉到5V,看看灯关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强制把它拉到5V,看看灯关了没有呢。

也不行啊,强制把它接到5V哪儿也不行,但是接到地是可以复位让继电器断电的,还发现光敏电阻是好的,难不成真的是芯片坏了吗?但是坏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