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水质检测方案

楼主(2016-03-30):
想做一个TDS水质检测的东西,不知道检测部分改怎么做?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现成的传感器啊

网友B:
这得看你都要检测哪些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现成的传感器啊

有这种现成的传感器?

网友C:
溶解氧、PH值、浊度、电导率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种现成的传感器?

要看你测哪些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溶解氧、PH值、浊度、电导率等等。

电导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测哪些参数啊。

电导率

楼主:
它传回的是什么?可以直接读出TDS的值吗?

楼主:
有没有datasheet  发我一份

网友A:
自己去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这里只提供方法。

网友D:
可以接受模块吗?我公司有,可以邮箱联系吗?
我的邮箱是:mindy.shi@foxmail.com

网友E:
传感器可以自己做 网上有资料

网友F:
我最近刚买了一根TDS检测笔,只要15元。

然后才猛然发现,我家自来水TDS高达180,烧水次次有水垢,喝水剌嗓子……太恐怖了,然后就安装了RO逆渗透,TDS瞬间变007。

网友G:
TDS只是测水的导电性,测不出细菌和病毒是否超标。

网友H:
也测不出颗粒物的成分!所以即使测试对身体有益的矿物质水也照样读数爆表,参考意义不大哈
有单芯片解决方案的,所谓的传感器就是那个导电笔头,镀上用导电率好的金属材料。

网友I:
TDS检测,你是要做一个测试仪器,还是说做个传感器,用到净水器领域?如果你是做净水器领域用的传感器,那我建议还是算了,因为传感器长期泡在水中,会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会影响传感器的导电性,你传感器就失灵了,不准的,我就是做净水器的,有问题咱们可以沟通哦。

网友A:
你想设计什么东西,最起码自己心里有个大概的框图,而不是从0开始就来问别人。别人可以给你指引一个方向,而不是帮助你开发。

网友J:
看用二电极还是四电极的探头,探头不一样,方案就不一样。自己做探头的话,有钱的,可用铂做探头,交流激励。

网友I:
如何怎么样啊,亲。

网友K:
之前做过,采用的是ADI的解决方案,可以自行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做过,采用的是ADI的解决方案,可以自行搜索

怎么搜索?能分享下地址吗

网友L(2018-03-13):
单片机怎样检测出水的导电率?

网友L:
引用 网友I:
TDS检测,你是要做一个测试仪器,还是说做个传感器,用到净水器领域?如果你是做净水器领域用的传感器,那 ...

单片机怎样检测出水的导电率?

网友M(2020-03-05):
求一个51单片机通过频率法测 TDS的代码和电路,有的联系我。Q: 4538--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