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ap测速结果不正常

楼主(2016-03-30):
为什么我用28335板子的ecap测电机的转速,只有一个ecap模块结果正常,其他模块测出的结果会是实际的几十倍。拿示波器测pwm输出方波正常,将pwm方波直接接到ecap引脚测得结果也都正常,但加上电机之后就不正常了。示波器测了电机输出信号,噪声很大

网友A:
你的硬件设计隔离没做好   还有编码器给的信号做整形  隔离等处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