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开关电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3-31):
大神们 赶紧来啊

网友A:
图不完整

网友B:
感觉D7,D8是用来作为MOS管短路保护的,没有PWM脉冲的时候,IF的电压可以知道,当PWM脉冲来时,MOS管D端电压迅速下降,正常情况下,IF也随之下降,但如果此时IF电压没下来,那么说明Q4的D端电压很高,此时MOS管处于放大态,发热很快,所以可以根据IF的电压来保护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D7,D8是用来作为MOS管短路保护的,没有PWM脉冲的时候,IF的电压可以知道,当PWM脉冲来时,MOS管D端电压 ...

谢谢大家,已经弄明白来,我把ISV的电压弄错了 ,是12V,我按5V计算的,

楼主:
这个是过流保护,当MOS管电流太大了,IF电压过大时候会调整PWM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