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两个运放电路原理分析请教

楼主(2016-03-30):
对两个运放电路的原理分析不明白,希望论坛里的高手能指导一下,比如,电路中每个输出点的电压是多少以及原理是什么,希望各位的指导能让我理解的更正确,更全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读一下这本书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154841-1-1.html

不能下载了

网友C:
上图:
右边是低通滤波,标准sallen key电路;
中间两级反相放大,负负得正?
左边图不完整或有错,反相放大的可能性最大。

下图:
右边同上图,
中间I/V转换,
左边不常用,没看懂,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
右边是低通滤波,标准sallen key电路;
中间两级反相放大,负负得正?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第一个图右边是低通滤波,左边那一部分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C:
左边哪部分?
而且我都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哪部分?
而且我都说过了。。。

就是左边运放的反馈是RC并联的那一部分电路。

网友C:
道理上c有积分的作用,但对输出的影响很小,
理解为滤波吧。

初学先无视这个电容,实际设计先留个位置。

网友D:
左下角那个是带反向偏置的IV转换。
这电路画的真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下角那个是带反向偏置的IV转换。
这电路画的真外行!

能给详细的解释一下原理吗?很需要弄明白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详细的解释一下原理吗?很需要弄明白这个电路,谢谢!

从直流通路来分析,当有光射入PD的时候,PD激发的光电流和偏置电流叠加后流过二极管,引起LED发光强度变化。
这个电路并无放大功能,仅进行阻抗变换和IV转换,输出为电压信号。转换系数取决于二极管特性,非线性。
上下电路为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