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个产品两个交流输入问题

楼主(2016-03-30):
(无正文)

网友A:
用1和2继电器分别给1和2通道做开关  ,当1通道输入,1继电器线圈有电压,然后接通负载  ,2通道此时没输入,继电器线圈就没电压, 就没法连接到负载,输入端自然没电压.2通道输入同理.

楼主:
电路上放不下继电器,空间太小。

网友B:
加一个手动的选择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