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232串口通讯

楼主(2016-03-30):
在自己做东西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完成以嵌入式与触摸屏构成的交互系统,触摸屏是通过232通讯完成数据交互的。所以我就分别用屏幕和嵌入式开发板通过usb转232来做,这个过程中,电脑与触摸屏通过232通讯数据正常,电脑与嵌入式开发板232通讯数据也正常。所以我就将2者的232接口直接对接,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嵌入式完全收不到屏幕通过232发送的信息。没有什么思路是哪里错了,电平不匹配或其他?希望各位大大给指点下,或者给出一种可以检查的方式。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确认一下嵌入式开发板上是不是232接口,通常232接口会用232或者3232这样的接口芯片。Ps:接嵌入式系统的触摸屏用232接口,这厂家也是病得不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一下嵌入式开发板上是不是232接口,通常232接口会用232或者3232这样的接口芯片。Ps:接嵌入式系统的 ...

啊,嵌入式开发板是另外一套。。。触摸屏也是单独的,和开发板不是一套,开发板有自己的触摸屏。我只是想用开发板上的232串口而已。

网友B:
画个示意图来说
usb转232 这个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示意图来说
usb转232 这个是关键

网友C:
是不是开发板是交叉后的232接口,触摸屏也是交叉后的232接口,这两个和正常的电脑通信都不用交叉串口线即可通信,但是两个互相通信就需要交叉串口线

网友B:
1 确定 RX-TX;TX-RX

网友B:
2 确定波特率 协议

网友B:
3 用usb转串 PC 串口助手 监听

网友B:
4  示波器 量波形

网友D:
这应该是接收程序的问题吧,电脑串口助手的上位机程序应该属于稳定且兼容性好,但是开发板和触摸屏的串口收发机制或是程序可不一定有很好的兼容性,要么就是硬件上的疏忽就是RX和TX给搞反了

网友E:
屏幕和开发板之间用什么线接的?
怎么接的,这是关键

楼主:
啊啊, 抱歉后来没回复,出了趟门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jjjyufan说的那样,是Send对send,received对received所以没有收到信号。
剩下的电平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可以兼容。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