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轮平衡小车 速度环 单方向倒

楼主(2016-03-30):
小车直立环加上速度环的 p 还能让小车静止不倒 加上 速度环  I 后  小车往单项倒
#include "pid.h"
#include "pi.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delay.h"

int bianma_zuo, bianma_you;
float Velocity,Encoder_Least,Encoder,Movement;
float Encoder_Integral;
extern float Pitch,Roll,Yaw;

   int Moto1,Moto2;
int  countl,countr;
float speed_sudu;
float  speed;
float zuh;
float qianhou;//¿ØÖÆÇ°½øµÄÁ¿

  float bias, kp=60,   kd=0.249;   //96
        float ks=-55,ki=-0.26;      //-30   -50   -60/
        float pid_out;
void  balance()
{

        bias=Pitch-0;//xÖáµÄ½Ç¶È±ä»¯µÃ¼ÆËãÖ±Á¢Æ«²î
        pid_out=kp*bias+gyro[1]*kd+ks*speed;//+zuh*ki;   //¼ÆËãÖ±Á¢pwm

        Moto1=pid_out;
        Moto2=pid_out;

        jis(Moto1,Moto2);
}

void jis(float zuo_pwm,float you_pwm)
{

      if(Pitch<-60||Pitch>60)
              {
                zuo_pwm=0;  you_pwm=0;
                      IN1=0; IN2=0; IN3=0; IN4=0;
              }
                        if(zuo_pwm>0)
                          {
                            zuof();
                                  zuo_pwm=zuo_pwm;
                          }

      else
                          {
                            zuoz();
                                   zuo_pwm=-zuo_pwm;
                          }
     if(zuo_pwm>1000)
        {
                     zuo_pwm=1000;
                    }

    if(you_pwm>0)
           {
             youf();
             you_pwm=you_pwm;
           }
          else
                  {
                   youz();
                         you_pwm=-you_pwm;
                  }
                if(you_pwm>1000)
                { you_pwm=1000;  }
                /*if(zuo_pwm==600)
                {
                zuoz();
                }
                        if(you_pwm==600)[
                {
                youz();
                }*/
        /*        TIM_SetCompare1(TIM1,zuo_pwm+290);
          TIM_SetCompare3(TIM1,you_pwm+270);*/
                TIM_SetCompare1(TIM1,zuo_pwm+290);        //300  290
          TIM_SetCompare3(TIM1,you_pwm+235);  //235
        }
void Psn_Calcu(void)  // Ò»½×µÍͨÂ˲¨
{

        speed_sudu =(countl+ countr)*0.5;  //ËÙ¶ÈÆ«²î
        speed *= 0.7;                 //
        speed += speed_sudu*0.3;
  zuh += speed;        //ËÙ¶ÈÆ«²î»ý·Ö
        //zuh += qianhou;//µÄÎªÒÆÖ²
        if(zuh>80000)
                zuh=80000;

        if(zuh<-80000)
                zuh=-80000;

}

网友A:
PID的参数,本身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试的;
另外最好做下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