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hinkPad电源连接器型号-矩形

楼主(2016-03-30):
请问谁知道这种连接器的具体型号? 板端、线端都需要。谢谢!
只知道是ThinkPad W700上用到的,和USB口差不多大。不知道有没有侧立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vmp1xK&id=521074604167&ns=1&abbucket=19#detail

...

我找到了,TE公司的DC power jack,型号1-2129458-1。现在的问题是pin脚长度太短,能长点就好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TE公司的DC power jack,型号1-2129458-1。现在的问题是pin脚长度太短,能长点就好了。。。
谢 ...

几十元一只,贼贵,绝对馊主意,哈哈,CPU可买一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元一只,贼贵,绝对馊主意,哈哈,CPU可买一打了.

是比较贵。主要是电流大,我们要19V/10A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比较贵。主要是电流大,我们要19V/10A以上。。。

电流能满足的接插件多了,干嘛非要这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能满足的接插件多了,干嘛非要这么贵的?

体积限制。
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积限制。
有推荐的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FtRG85&id=17048211561&ns=1&abbucket=1#deta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体积限制。
有推荐的吗?

笔记本用的最多的那种插座就可以,便宜多了,有大电流款。

网友B:
就是老t说的那种,还有工控上专用的,只是体积比较大。我曾有一台台式机机芯(CPU、南桥、北桥、内存等全是台式机的)的笔记本,与同期同屏幕尺寸的真正笔记本相比,外观、尺寸等都差不多,但没有内置电池,耗电要大得多,所配电源适配器的功率也比真正的本本功率大。该本本的电源插座采用的是4芯圆形插座,一很粗的地脚、三细电源脚并联,这类插座一样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数量大的话,开模定做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