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icroCap】 最新版本 11.0.1.6

楼主(2016-03-30):
新版本的和谐版终于用上了,新版本改进了界面,现代了些,而且完善了一些演示的例子。
主要功能增加不多,但一些细节的改进使得操作更为容易。
可以说这个版本算是容易用了···

仍需要下载能用的老版本 10.0.4:
点击进入下载-Micro-Cap 10.0.4.zip

然后下载**的11.0.1.6的程序,这同时也是升级:
直接解压缩覆盖到安装目录就可以了。

不过想得到最新的DEMO、手册、例子,还是要更新,具体的就不多说了,注意不要更新 可执行文件,不然还得来一次覆盖··

楼主好,链接打不开了能帮忙发我邮箱吗?谢谢您 122755375@qq.com
你好楼主你发的贴子我打不开你能分享到我邮箱里吗谢谢。2966549659@qq.com

网友A:
64位系统用不了.

楼主:
怎么可能,分别有 32、64 位系统的两个程序,我用的就是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花生好久不见,这个里面有没有继电器和三端的可变电阻。

有,不过电位器仍和其他软件的一样,宏,两个电阻串联。

楼主:
新的版本里,可以在下拉选单中直接选择参数进行分析。
以往的版本里,你得知道如何使用你定义的参数,而且限制很多。
比如某个电路中的一个电阻,我可以写出等式计算阻值,但分析的时候以往的版本多数情况下是不能直接分析的,

没弄完·回来再说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下载的SPICE 里面 .dsn .mps  咋导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下载的SPICE 里面 .dsn .mps  咋导入呢?

MC 能够直接导入的只有 .LIB .CKT 文件(不是打开文件),你要清楚你要导入的文件类型,某些模型文件使用了不同的扩展名,需要更改扩展名才可以。

.CKT 文件是 SPICE 文件,.LIB 是 SPICE 库文件

网友C:
ok, 找到说明了,DSN是旧版的ADS文件。

网友C:
我发现这个CR版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明明UPDATE HELP文件正常更新了,再次检查,它还是提示有新的更新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这个CR版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明明UPDATE HELP文件正常更新了,再次检查,它还是提示 ...

是,似乎帮助文件更新很快??

+++++++++++++++++++++++++++++++++++++++++++
之前没去看,确实有问题···估计是软件检查机制有错。

网友C:
简单RC充电过程 都没有正确仿真出来,要设置什么才能观察C上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RC充电过程 都没有正确仿真出来,要设置什么才能观察C上电压变化? ...

你不是拿个电池接上RC 电路就仿真吧?

这样直接就是最终状态了···

用个开关或者别的什么,让它有个开始

比如电压源的PWM 或者周期较长的方波电压源,都可以。替代电池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不是拿个电池接上RC 电路就仿真吧?

这样直接就是最终状态了···

是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D(2016-06-28):
你太棒了,我很喜欢用Micro cap

网友E:
下载不成功啊,能不能给个百度网盘的地址啊

网友F:
同一工程速度比10快得多,界面操控也有改善。我有完整版的,可能没有和谐好老提示有病毒没敢再用。这里下载的版本还行,缺少些帮助文件但用着还行,赞一个!

网友G(2016-12-31):
楼主您好  麻烦给我分享一下这个软件   290270869@qq.com            谢谢谢谢!

网友H:
不知道这个仿真咋样

网友I(2017-02-14):
楼主,下载不了,能不能发我qq 773764008,非常感谢

网友J:
64位系统用不了

网友I:
楼主,两个版本都下载不了啊

网友K:
楼主请发一份安装文件我好吗?  spspeaker@foxmail.com

谢谢

网友L(2017-03-19):
楼主您好  麻烦给我分享一下这个软件   215966594@qq.com            谢谢谢谢!

网友M:
很早之前用过,不错,不过对于个人来说贵

网友N:
你好请问能分享给我一份 Micro-Cap软件吗,我想学学。我的邮箱是78334899@qq.com 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请问能分享给我一份 Micro-Cap软件吗,我想学学。我的邮箱是 太感谢你了。 ...

给你单独发邮件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O(2017-05-09):
请问那里还有下载?我的邮箱是1037238151@qq.com,能发一份出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那里还有下载?我的邮箱是,能发一份出来吗?谢谢!

你找下我的帖子。。

网友P:
专门注册来顶LZ。谢谢

网友Q(2017-08-02):
听说该软件不错,下来看看。

网友R(2017-10-18):
题主,我需要**版的Mirco-cap,请问可否发给我一份?jiahui_huang@sina.cn谢谢!

网友S(2017-11-23):
您好,能否发一份microcap软件我,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版本已经老了,而且安装麻烦。。

在用 11.0.2.0 版本,还有最新的,不过目前只是给11.0.2.0 做了安装包,无需**。。
站内跳转:https://bbs.21ic.com/icview-1707902-1-1.html

网友S(2018-05-09):
兄弟,能否将软件发一份我呀。dgw1495@163.com,小弟在这先谢过了。谢谢

网友T(2018-07-13):
你好楼主你发的贴子我打不开你能分享到我邮箱里吗谢谢。296654965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