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6-03-30):
经常看到跟随器正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有时候很大MΩ级,有时候很小几百Ω,请教高手们,这个电阻什么作用,大小如何选取?

网友A:
限流,或者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B:
不是原理所需要,属于冗余、自我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或者提高输入阻抗。

再请教您,为了提高输入阻抗,为什么不直接选取输入阻抗大的运放呢?接大电阻比如几十兆感觉噪声也会增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原理所需要,属于冗余、自我发挥。

所以这个电阻,有大有小,或者不接。有时候运放手册上也会推荐数值,很好奇这个实际作用

网友A:
猜的啊,高阻抗运放贵啊,难找啊。如果他对噪声要求不高,比如信号本身幅度已经很大了,直接串个电阻,岂不简单?

网友C:
这个电阻不需要接。
如果要接,一定要考虑失调电流的影响。

网友D:
1、考虑输入电流的补偿、平衡
2、保护运放
3、特殊场合,比如信号超过运放输入范围,运放输入不是高阻了,特殊考虑

网友E:
运放本身输入电阻已经是可以的了,表示从来没有这样外接过!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考虑输入电流的补偿、平衡
2、保护运放
3、特殊场合,比如信号超过运放输入范围,运放输入不是高阻了, ...

谢谢,好像1、3不太理解,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F:
限流保护运放,输入即使戳高电压也能通过运放电源的二极管流掉而不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流保护运放,输入即使戳高电压也能通过运放电源的二极管流掉而不冒烟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有时候接几十兆的电阻也是限流保护?

网友G:
可试试附件的用法。

网友H:
如果这个电阻达到M级,那么基本上是不合理的

网友I:
和前级的输出阻抗有关联,主要考虑偏置电流;消除输出失调电压也可反向端到输出端加电阻处理,所加电阻近似与前级输出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和前级的输出阻抗有关联,主要考虑偏置电流;消除输出失调电压也可反向端到输出端加电阻处理,所加电阻近似 ...

一般来说,运放同相端串联的电阻是不会取“近似与前级输出电阻”的,这两者之间一般不会有关联。
但如果是同相端的并联电阻,那就不一定了,某些时候为了阻抗匹配,会选择与源内阻一致的阻值。
譬如视频信号,
如果是射频信号,那就更需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来说,运放同相端串联的电阻是不会取“近似与前级输出电阻”的,这两者之间一般不会有关联。
但如果 ...

谢谢说明。“近似与前级输出电阻”说的是“反向端到输出端加电阻处理”;“同相端的并联电阻”都是考虑运放零点问题。你觉得是这样吗?

网友I:
版面刷新慢,复读了!

楼主(2016-12-09):
事实上,在一个PH变送电路上(PH为电压源,内阻约几百兆),信号到正输入端之间串接了100M的大电阻,实际效果上看,对于抗干扰有相当好的效果

网友J: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K:
不是限流,运放输入阻抗太大了电流也就NA极,

网友L:
楼主这输入电阻定义,有点儿歪!

网友M:
不会这样用

网友L:
客观看,该是输入端接的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