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关于运放做单电源转双电源(split rail) 仿真问题

楼主(2016-03-30):
前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用的是 LM324
简化的电路如图:

这样的电路没有错误,不过仿真不正常。V1 两端分别对地电压不正常···
怀疑是模型问题,然后下载并试验了 ON SEMI 的器件,结果却是正常的。不过之前却没有试验MC自带的其他模型,只是习惯的使用了TI的324模型。
挨个试验了下MC自带的模型,发现只有 NS 的正常,其他的都有问题,没法进行正确的仿真。

仔细想了下,估计是 宏模型的定义问题,与GND有冲突。

网友A:
这两天恰好听说过,multisim要求必须指明GND。
LZ把GND移到电池负极,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恰好听说过,multisim要求必须指明GND。
LZ把GND移到电池负极,试试看。

楼主的意思就是通过运放把12V转化为正负6V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地移过去,那运放这边怎么设定零电压?
还是你的意思是两个地呢?而且这两个地不能连在一起? ...

对,就是这意思。

只是为了仿真,看能不能解决LZ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意思。

只是为了仿真,看能不能解决LZ的问题。

这不是俺的问题,是别人的,已经解决

网友C(2016-06-28):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俺的问题,是别人的,已经解决

咋解决的说来听听

网友D(2016-12-31):
楼主您好  【MicroCap】 最新版本 11.0.1.6   不能下载了  麻烦您能分享下

楼主(2017-12-14):
引用 网友C:
咋解决的说来听听

地不过是个符号····不用地符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  【MicroCap】 最新版本 11.0.1.6   不能下载了  麻烦您能分享下

去看一下我发的帖子 11.0.2.0 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