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电路

楼主(2016-03-30):
如下图是个简单的DC对电容充电的电路,如大家所知开关J1闭合的瞬间,Net2电压会有会有一个H->L->H的过程;
而我的目的是对Net2的瞬变过程使用纯电路方式滤除(或忽略),直接获取H电平信号,
请教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这个难了我好多天,始终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给出电压标志点。Net2在哪里?标志出来。

楼主:
是开关J1后面的2,那条线路就是Net2

网友B:
首先,你这个H-L-H的过程不准确吧,应该没有L的状态。
将电阻与开关并联即可达到你的目的,注意电阻的阻值和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开关J1后面的2,那条线路就是Net2

如果是2点,你的“H->L->H”结论是怎么得出的?2点与电源直接相连,怎么会有L出现?而且,开关断开的时候,2点也不能认为是L,而是浮空态。也就是说,无论如何,2点也不该出现L,除非开关具有足够大的内阻,那说明开关不合格。

网友C:
如果是机械开关,猜测是机械开关触点有跳动。

楼主:
的确是的,这个示意图不对!实际电路是运放输出,而且其他地方有感性负载,谢谢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