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该看些什么书

楼主(2016-03-30):
电路分析和数电学完了,不过感觉学的都是皮毛,模电还在看,目前感觉一头雾水。。。
初衷是想要设计一个蓝牙鼠标,听人说都是模块化的设计,让我看芯片的Datasheet,可是也是完全看不懂,推荐电路也看不明白。。
求问目前该看些什么好呢。。。原理的话要掌握到什么程度呢?
谢谢~~~

网友A:
蓝牙鼠标,重点是要了解一点蓝牙协议,然后能看懂大部分例程代码。
在网上荡几个方案,了解一下。慢慢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鼠标,重点是要了解一点蓝牙协议,然后能看懂大部分例程代码。
在网上荡几个方案,了解一下。慢慢就懂 ...

谢谢,主要是现在设计电路没有头绪,不知道该看些什么书,蓝牙协议这个还没考虑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现在设计电路没有头绪,不知道该看些什么书,蓝牙协议这个还没考虑到。。。 ...

很少有人从蓝牙ic开始设计pcb,大家一般都是用现成的模块。电路很简单,按照模块的说明来连接就好

网友B:
用什么学什么呗,定一个目标,比如做一个闹钟,做一个遥控器之类,然后哪里不懂点哪里。以后做的东西多了,不懂的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