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菜鸟求助,TI的INA321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是5吗?

楼主:
RG跟VOUT直接连在一起,R2不就是0吗?

楼主:
零比无穷大=?

网友A:
R2 short
R1 OPEN

网友A:
你怎么测的 ?
测试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测的 ?
测试条件?

前端给个信号,然后输出端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A:
单电源供电?
电压多少?
示波器波形抓来看看
现在的增益多少?

楼主:
芯片资料,增益应该是5,但是示波器看波形增益明显不对,有没有可能给的信号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供电?
电压多少?
示波器波形抓来看看

单电源 电压3v 50mv正弦信号进去,增益2倍左右,50mv往下基本2倍增益,往上板子就烧了

网友B:
你先用直流电平验证。

楼主:
为何不双电源试试

网友B:
还有你得把你的图贴出来。不能看datasheet上的图啊。人家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连接的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得把你的图贴出来。不能看datasheet上的图啊。人家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连接的才是最重 ...

实际接法是图1 图2是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得把你的图贴出来。不能看datasheet上的图啊。人家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连接的才是最重 ...

如果实际应用中是1mv的话,我用50mv或者10mv的信号送进去,增益是否跟DATASHEET中不同?

网友C:
仔细看手册,正确使用没问题。

网友D:
输入信号加了多少V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