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6-03-30):
(无正文)

网友A:
最低用过2v,单节。

网友B:
铅酸电池,单节2V,一般6V是3节串联,12V是6节串联。常见的就是6V或12V。
如果需要降压,你可以用78系列或者1117系列 线性三端稳压降压使用。
也可以用更高效率的开关芯片LM2576、LM2596、降压使用。34063可以设计成升压或降压。这类电源效率比较高,但多少有些噪音。

网友C:
项目中用几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