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串口解析 大家是如何做的啊?

楼主(2016-03-30):
比如 单片机解析至少超过50种以上的解析指令 大家是如何做的啊?

请求大家给与指点!!

网友A:
我用的是if比较头字节,还有更好的方法吗。或者像TFT里写中文字转到数组或者指针函数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到底该如何高效的来解析一下 串口数据!

网友C:
这个还是让大神来个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