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附图)开关三极管,BC极并联了个电阻,不解求助

楼主(2016-03-30):
想请问一下,这个三极管在这为什么要在BC极上接一个电阻。这里的三极管是做开关管的,而不是放大。而且是NPN管。还没见过,开关管都要加偏置的。请版主跟各位技术员指点指点,谢谢了(PCB确实是这样接的,一开始有朋友问我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A:
画完整些?

楼主:
这是三相逆变驱动板上的,很奇怪的电路。它驱动MOS管是用了一个比较器,驱动信号让比较器动作,动作后再驱动这个三极管,而mos管作为这个三极管的负载。。。。直接一个光耦几乎能解决的事,最不理解就是开关管干嘛要接这个电阻

网友A:
那个比较器没有上拉,需要外接。

网友A:
用比较器可以控制驱动信号的边沿,控制开关损耗。

网友A:
是啊。那个比较器的输出端,就相当于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并没有到VCC的电阻或其他上拉元件,必须外接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那个比较器的输出端,就相当于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并没有到VCC的电阻或其他上拉元件,必须外接一个 ...

谢谢东工!!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图还是你的电路,为方便描述,我标了下位号。
感觉你这个电路挺奇怪的,有几个地方没看明白,想请教一下,希望不吝赐教啊。
问题1:三极管Q1要怎么才能导通呢?
                    Ve到com端的通路左边被C3隔断,右边被D2和隔断
问题2:MOS管Q2怎么才能导通?
                    Q2的导通是建立在Q1导通的基础上,现在Q1好像通不了。。。
问题3:D2和D3的作用是什么呢?
                    如果是阻止Q1导通后的电压通过C2瞬间接到公共端或者通过导通后的Q3接到公共端的话,干脆去掉D2和D3好了
硬件功底不太好,希望不要见笑啊,更希望搞明白以上疑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图还是你的电路,为方便描述,我标了下位号。
感觉你这个电路挺奇怪的,有几个地方没看明 ...

1这个电路确实挺奇怪,我也在琢磨当中
2你说得对,三极管不导通的话,mos管的G极是没有触发信号的。
3D2和D3是用来保护三极管的GS极的。我需要再检查多次,确保我电路没有抄错,电路板是可以用的。再联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个电路确实挺奇怪,我也在琢磨当中
2你说得对,三极管不导通的话,mos管的G极是没有触发信号的。
3D2 ...

如果D2和D3是用来保护MOS管的(好像只能这么说, 能看不出来有别的功能), 那这两个管子应该是两个稳压二极管才对, 两个管子阳极对接, 当TVS管用, 应该是这样吧
如果是普通二极管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