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AD转换负电压问题

楼主(2016-03-31):
我想采集电流信号,电流有正有负,但是我只在正电流的时候采集,负电流不采集。请问在负电流的时候,IO口的输入电压变为负,会损坏单片机么

网友A:
加个整流电路

楼主:
哦,那加什么样的整流频率,我的正负电流的频率比为 30:1,30ms正电流,1ms负电流

网友B:
负压加钳位电路就可以了,单片机不是不能输入负电压的,看手册电气参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压加钳位电路就可以了,单片机不是不能输入负电压的,看手册电气参数部分。 ...

怎么加呀,能大致说下么,谢谢

网友C:
用二极管4148反连接到输入和地之间,当信号为负的时候,二极管导通,就没有输入了,如果感觉压降大一般小电流能有0.4V左右,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连接,一般0.2V左右。速度肯定没问题,电流应该也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