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探索套件探索

楼主(2016-03-31):
STM32F072探索套件ST-LINK主控芯片电路图:

这原理图中MCU的好几个引脚都有赋予了相同的名字,比如PB7、PB9和PB10都命名为SWIM_IN;还有被命名为SWIM,T_JTCK等的引脚都不止一个,真搞懵了。你是怎么理解的,说说呗······

网友A:
同名的表示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硬件小白么,,,同名的表示连在一起

几个IO口连在一起要干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个IO口连在一起要干啥

呵呵,都接地或高电平,不用的脚不都这样处理的吗

网友C:
这问题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都接地或高电平,不用的脚不都这样处理的吗

但是这三个脚都是悬空的呀,没有接GND 也没接 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这三个脚都是悬空的呀,没有接GND 也没接 VCC

这其中的用意可能就是让探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都接地或高电平,不用的脚不都这样处理的吗

你怎么不说那几个打叉的脚呢

楼主:
一、STM32F072RBT6芯片介绍
STM32F072RBT6是ST公司最新推出的高性能Cortex-M0基于RISC架构的微控制器。工作频率:48MHZ.
Flash:128K
SRAM:16K
外设:两个I2C接口、两个SPI接口、一个HDMI CEC、四个USART接口、一个USB全速设备(最大特点)、一个CAN、一个12位ADC、一个12位

DAC(两通道)、七个通用16位定时器,一个32位定时器和一个先进的PWM控制定时器。
二、STM32F072Discovery介绍
STM32F072Discovery的主控芯片为STM32F072RBT6,还板载了ST-LINK/V2调试下载工具,采用USB供电或外部5V电源电压供电,板子上还具

有L3GD20三轴陀螺仪数字输出的运动传感器,一个线性的触摸传感器的触摸键。
板子上的六个发光二极管:
LD1 (red/green) for USB communication
LD2 (red) for 3.3 V power on
Four user LEDs: LD3 (orange), LD4 (green), LD5 (red) and LD6 (blue)
两个按键(用户按键和复位按键)
板子上的所有引脚都引出,而且都焊上了。

开发板内部自带了一个DEMO例子,连接USB上电后其自动运行。
按下蓝色USER按键进入加速传感器程序,“上下左右”晃动板子,不同方向的LED被点亮;
再次按下USER按键进入地磁传感器模式,此时被点亮的LED即为当前的南北方向。
再次按下USER按键进入线性触摸传感器模式,触摸线性触摸感应器不同位置,被点亮的LED数量随信号强度而改变

楼主(2016-12-07):
自己画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