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LED多色条屏,用单片机控制,搞过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6-03-31):
想搞LED多色条屏,用单片机控制,搞过的请指点一下,目的是单片机控制显示的字和位置,是不是和LCD屏显示类似?我怎么开始学习这个条屏?我怎么入门?谢谢。

网友A:
跟LCD屏还是有很多差别的。LCD屏往往有控制器,LED屏一般都需要自己控制。关于LED屏的知识有很多相关书籍,但本质上只要你对MCU的开发足够熟练,再懂得常规数模电路的话,小菜一碟。

楼主:
谢谢2位分享,已经醉了,不知道看哪个了,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2位分享,已经醉了,不知道看哪个了,太多了。

千年醉一回,啃吧,还等死马,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