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5V设计

楼主(2016-03-31):
要设计一个控制模块,单相220V转成5V给板子供电,板子功耗在100mA以下,那么这220V转5V的电路设计,采用开关电源还是变压 - 整理 - 滤波合适?
一直做的车载的12V和24V供电的系统,没有接触过220v供电的,像这种功耗条件下,电源端(220V转直流)大家都采用什么方式?

网友A:
用开关电源便宜,体积也小。

网友A:
买成品电源适配器即可。

网友B:
手机充电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可不能直接用,部分手机电源适配器(注意名称别和“充电器”混淆,二者的概念截然不同,是两种不同的设备)可用,部分不行,尤其是廉价山寨货。因为稳压性能太差甚至无稳压,其电压误差和波动无法满足5V MCU系统的需要。

网友A:
从电源厂直接订货,有一定的量,基于数码产品电源适配器方案的基础上加强稳压,保证5V输出精度和纹波的电源才1块多钱。

楼主:
手机充电器就不考虑了

网友C:
除非对重量和体积特别敏感,这种小功率,1W都不到,还是不要用开关电源,隔离效果不好,EMC大,没地线的还麻手,尤其你还是做控制模块,免得EMC还引入别的问题,烦死人

尤其是楼上推荐的那种1快多钱的,实在让我不敢相信它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对重量和体积特别敏感,这种小功率,1W都不到,还是不要用开关电源,隔离效果不好,EMC大,没地线的还 ...

如果使用第二种方式(变压整流),变压器的体积大概多大,能不能做到2*2*2cm以下

网友D:
5V 100mA
有3种方法:
1 阻容降压 :0.22uf 安规电容 稳压管 三端稳压
2 非隔离方案 :整流 控制IC 滤波
3 隔离方案:整流 控制IC 变压器 滤波

网友E:
我还是建议你用品牌手机原装的充电器,一般输出电源5.0V~5.3V之间,纹波非常小,因为对可靠性要求高,所以必须用优质品牌手机的原装充电器。例如苹果的、三星的等等。我就有好几个项目,用过这类电源,效果非常好。如果量大,可以考虑用TNY274PN、TNY275PN系列,TNY268系列,自己设计开关电源,效果也非常好!

当然也可以用220V转7.5V的工频变压器。考虑到转换效率,功率选择大约在1-3W,然后整流,滤波,稳压,可以用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1117或7350系列。效果也很好!

网友F:
直接220V转5V的话,纹波会太大,考虑先转12V再通过DC-DC或者LDO转到5V,这样纹波有保证。AC-DC芯片国产和国外的都有,国产有0B,国外有NXP,iwatt等

楼主:
现在准备使用220V转10V的变压器,然后在经过全波整流,在经过滤波后,在经过LDO(AMS1117-3.3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220V转5V的话,纹波会太大,考虑先转12V再通过DC-DC或者LDO转到5V,这样纹波有保证。AC-DC芯片国 ...

纹波指的是哪部分的纹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使用220V转10V的变压器,然后在经过全波整流,在经过滤波后,在经过LDO(AMS1117-3.3V)。 ...

这样做的话,你的手接触1117时要做好心理准备。
建议:
变压器输出的额定负载电压定在8V,
稳压用TO220封装的7805,并为7805准备一定的散热。

网友H:
直接买模块好了,非隔离的三只脚,类似7805

网友I:
,楼上的,他要的是AC/DC,3只脚不行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使用220V转10V的变压器,然后在经过全波整流,在经过滤波后,在经过LDO(AMS1117-3.3V)。 ...

这样是不是还不如市面上的手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