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压电源设计

楼主(2016-03-31):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能力要多少?
负载小的话可以用DAC输出+高精度运放跟随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只是很有挑战,不论从设计,工艺,选料,机械结构都要注意

网友C:
是叫电源,还是叫电压参考源,还是干脆就是个信号?一个运放输出的算不算?

楼主:
那如果做mv级可调的方波信号,如何实现。  有朋友提到用DAC跟随   我没找到输出这么低的芯片  能提供一下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做mv级可调的方波信号,如何实现。  有朋友提到用DAC跟随   我没找到输出这么低的芯片  能提供一下吗 ...

我用过DAC1220,20bit的。
mV级的方波信号?如果是10mV以上的好办,先用DAC输出正弦波或在三角波,然后用高速比较器整形;如果10mV以内的,只能用DAC模拟了吧

网友D:
用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DAC1220,20bit的。
mV级的方波信号?如果是10mV以上的好办,先用DAC输出正弦波或在三角波,然后用 ...

请问DAC模拟是什么  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DAC模拟是什么  不懂

就是控制DAC直接输出

网友E:
7楼的方法是正道!

uV~mV级的信号千万不要想着采用DAC直接输出,误差、噪声大的吓人。
通常就是用DAC输出V级的信号,必要时增加运放缓冲,然后电阻分压输出,分压低端的电阻一般采用欧姆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地线问题对输出信号信噪比的影响。

楼主(2016-05-05):
引用 网友E:
7楼的方法是正道!

uV~mV级的信号千万不要想着采用DAC直接输出,误差、噪声大的吓人。

请问为什么采用欧姆级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采用欧姆级电阻

运放缓冲是加在DAC后面  还是电阻分完压后面 好呢

网友E:
DAC后面是否需要加缓冲,要看DAC的特性,如果它的输出电阻较大,应该加缓冲,然后电阻分压输出,并且要注意引线及接线端子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