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HC244,74HC573这类芯片做数据开关时候,需要OE或者数据保持多久?

楼主(2016-03-31):
请问下坛子里面的大神,

使用74HC244做数据开关的时候,是不是要把OE打开多久后,才去读取Y 端输出的数据?
看手册,延迟的时间是ns 级别, 为了排除各种干扰,是不是等待OE打开一段时间后再去读取端口上面的数据?需要这样做么?
这样的合适等待时间是多久?

同样的问题,发送数据给锁存器74HC573时候,是不是需要把数据维持一段时间后,再把LE变低,为了避免74HC573未收到锁存数据?这个时间又多少合适?
做工业产品。

还是都是多虑了?

网友A:
读写时间不超过芯片手册规定的时间都不用考虑

网友B:
芯片手册上已经给明了,只要你的工作条件在手册数据的指定工作条件范围内,没有你说的什么多放一会儿避免干扰的说法,这种方法避免干扰纯属胡来。

楼主:
也就是一打开OE直接读?
74HC573也类似了?不需要多加长延时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一打开OE直接读?
74HC573也类似了?不需要多加长延时去?

你可以实践一下啊,,,一般保证10倍以上的延迟就没有问题了,74系列引脚上数据建立,保持,你自己的片子也有这个时间,都加起来一起算算就知道了,如果连线够远甚至还得把传输信号的时间也算上

楼主:
发送数据的时候,延时动作?是用软件延时么?
还是定时器, 假如用定时器,操作很多芯片的时候,怎么使用定时器来控制这个 数据保持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送数据的时候,延时动作?是用软件延时么?
还是定时器, 假如用定时器,操作很多芯片的时候,怎么使用定 ...

一般用软件延时就可以实现,用定时器很多芯片就用一个时基,多个变量记录不同芯片控制延时多久

网友E:
一般不用延迟,因为时间很短,一个指令还是微秒级的,而反应是纳秒级的不是么。具体可以参考手册或自己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