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C962COE稳压输出问题;

楼主(2016-03-31):
原理图如图所示:
但是看这个芯片的PDF写着输出最大电流能达到80ma,但是现在串一个一个1k的电阻上去,芯片就开始发出很大的“呲呲”声音了!~~~才15ma。这是为啥呢?求解!
PDF如下:

网友A:
减小R1看看。
改用SGM320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R1看看。
改用SGM3209吧:

谢谢您的回复,R1应该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的。看pdf上引脚1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大小跟出力有关连。

谢谢,这个调了,还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R1看看。
改用SGM3209吧:

看PDF,SGM3209和我现在用的这个芯片貌似查不了太多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PDF,SGM3209和我现在用的这个芯片貌似查不了太多哦

功能和原理上当然是相同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和原理上当然是相同的哈

这个IC哪里能买到货呀?
我去他官网上看了都找到这个型号,还想申请几个样片来瞧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IC哪里能买到货呀?
我去他官网上看了都找到这个型号,还想申请几个样片来瞧瞧 ...

站内短消息给我地址,我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地址,我寄给你

咕~~(╯﹏╰)b
我还没有权限发站内端消息,我加那个群进去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