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B-Discovery板子实现触摸调光例程,仅供参考

楼主(2016-03-31):
上次说的打算搞一个触摸调光的程序测试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1446572-1-1.html),现在抽时间弄好了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玩具级,比较简陋,大神勿喷。仅供测试参考。这次的NUCLEO-F446ZE开发板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幸运,F4+eth很强大。

所需材料:除开发板外,一个发光二极管就OK
就是这么简陋!
为了实现调光,当然首选PWM输出驱动LED,本人很懒,找了个白色发光二级管,连驱动电路都没焊接,直接把管脚用手掰一掰,卡在PA1和VDD插针上。

程序是从自带Demo程序中改的。只留了TSL部分。

PA1配置为TIM2 PWM HC2输出。很简单。
  /* TIM2 chennel2 configuration : PA.0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TIM pin to AF2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2);

接下来就是配置TIM2:

Timer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10000 ) - 1;
Channel2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10 * (TimerPeriod - 1)) / 1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2Puls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2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2, ENABLE);

  /* TIM2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接下来配置触摸检测部分:
亮度分了50级
if (TSL_user_Action() == TSL_STATUS_OK)
    {
       if (MyLinRots[0].p_Data->StateId == TSL_STATEID_DETECT && MyLinRots[0].p_Data->Position > 0)
                {
                        T2=MyLinRots[0].p_Data->Position;
                        if (T2<    T1)
                        {
                            if( Pulse<51)Pulse++;
                        }
                        if (T2>    T1)
                        {
                            if( Pulse>0)Pulse--;
                            }

                        T1=MyLinRots[0].p_Data->Position;
                    }
    }
        Channel2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Pulse * (TimerPeriod - 1)) / 50);
        TIM_SetCompare2(TIM2, Channel2Pulse);

这里其实还可以优化一下,比如没有触摸时就不用设定占空比了。
其他的没用到的都删了。

编译下载跑起来。视频上传优酷还在审核中。稍后补上视频

忘记传代码了,现在补上

网友A(2016-08-06):
虽然没有看太明白,不过还是十分感谢,慢慢琢磨琢磨,不懂再来问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