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一芯片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3-31):
U1是个什么芯片
U1的1,2脚输入开关状态量,5脚输出

楼主:
补充说明:
当D1的负极输入12V时,U1-5输出3V,
当D1的负极输入0V时,U1-5输出0V,

1,2脚不直接驱动继电器,继电器有D1的负极输入0时驱动

网友A:
真是不好猜

网友B:
电池管理IC

网友C:
不是不好猜,简直是没法猜!

网友D:
神奇的电路,
Q2在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