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3-31):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下,
当D1的负极输入12V时,U1-5输出3V,
当D1的负极输入0V时,U1-5输出0V,

网友A:
首先不是555,555在图上已经标注了,而且引脚顺序不对。其次不是单片机,因为12V供电。RC类似片外时钟振荡,猜这个芯片有时间功能或者程序逻辑。1、2脚能直接驱动继电器,说明其驱动能力很大,一般芯片不会有这么大。

那么一个12V工作的,即带时序,又有强驱动能力的芯片,可能是一个专用芯片。

不知道楼主做的是UPS还是什么电源之类的,找这个门类里的专用控制芯片,可能会有门道。

楼主:
1,2脚不直接驱动继电器,继电器有D1的负极输入0时驱动

网友A:
那这里就是个检测继电器是否接通的检测电路功能了。

楼主:
补充说明:
当D1负极接12V时,U1-1,2脚=12V,     U1-3,6,7=0      U1-5=2V
当D1负极接0V时,U1-1,2脚=0V,     U1-3,6,7=12      U1-5=0V,此时继电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