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点滴学习:c6000系列的C代码优化(六)

楼主(2016-03-31):
  十一、copy程序的优化
        1、源代码:

  •     Word16 i;
  •         for (i = 0; i < L; i++)
  •     {
  •         y = x;
  •     }

        2、改编代码:
        (1)要求数组长度能被 2 整除

  • Word32  i;
  •     Word32      temp;
  •         int *p1 = (int *)&x[0];
  •         int *q1 = (int *)&y[0];
  •         for (i = 0; i < L/2; i++)
  •     {
  •         temp = *p1++;
  •         *q1++ = temp;
  •     }

      (2)要求数组长度能被 4 整除

  • Word32  i;
  •     Word32      temp1, temp2;
  •     Word32  *pin1, *pin2, *pout1, *pout2;
  •         pin1 = (Word32 *)&x[0];
  •         pin2 = (Word32 *)&x[2];
  •     pout1= (Word32 *)&y[0];
  •     pout2= (Word32 *)&y[2];
  •         for (i = 0; i < L/4; i++)
  •     {
  •         temp1 = *pin1;
  •         temp2 = *pin2;
  •         pin1+=2;
  •         pin2+=2;
  •         *pout1= temp1;
  •         *pout2= temp2;
  •         pout1+=2;
  •         pout2+=2;
  •     }

      3、优化方法说明:
        把一次循  拷贝一个 word16 的数改为一次循环拷贝 2 个 word16 或4 个 word16 的数。
        4、技巧:
        充分利用 c6xx 一次读取32 位数的特性,并利用一个指令周期能读取两个数据的特点。
        十二、set_zero 程序的优化
        1、源代码:

  • Word16 i;
  •         for (i = 0; i < L; i++)
  •     {
  •        x = 0;
  •    }

      2、改编代码:
        (1)数组长度能被 2 整除

  •   Word32 i;
  •         int *x1 = (int *)&x[0];
  •         for (i = 0; i < L/2; i++)
  •     {
  •         *x1++ = 0;
  •     }

      (2)数组长度能被 4 整除

  • Word32 i;
  •         int *x1 = (int *)&x[0];
  •         int *x2 = (int *)&x[2];
  •         for (i = 0; i < L/4; i++)
  •     {
  •         *x1 = 0;
  •         *x2 = 0;
  •         x1++;
  •         x2++;
  •         x1++;
  •         x2++;
  •     }

      3、优化方法说明:
        把一次循环为一个 word16 的数赋值改为一次为 2个或 4 个 word16 的数赋值。
        4、技巧:
        充分利用C6XX一次读取32位数的特点, 并利用一个指令周期能读取两个数据的特点。
        十三、32bit数与 16bit 数相乘
        1、源代码:

  • L_tmp0 = Mac_32_16(L_32, hi1, lo1, lo2);

      2、改编代码:

  • L_tmp0=_sadd(_sadd(_smpyhl(hl32, lo2),
  •     (_mpyus(hl32, lo2)>>16)<<1), L_32);

      3、优化方法说明:
        hl32 是32bit 的数, hi1 和 lo1 是 16bit的数, 且  hl32 = hi1<<16 + lo1 << 1  , 即 hi1 和 lo1分别是 hl32的高 16 位数和低 16 位数。 函数 Mac_32_16(L_32, hi1, lo1, lo2)实现  L_32 = L_32 + (hi1*lo2)<<1 + ((lo1*lo2)>>15)<<1
        源代码是把一个 32 位的数拆成两个 16 位的数与一个 16 位的数相乘,优化后的代码不拆开 32 位的数,直接用 32 位的数与16 位的数相乘。运用这种方法必须保证 hl32 的最低一位数必须为 0,否则应用指令_clr(hl32, 0, 0)把最低位清零。
        4、技巧:
        源代码中的低 16 位数 lo1 是hl32 的低16 位右移一位得到的(留出一位符号位) 。在与lo2 相乘时又右移了 15 位,所以在改编代码中右移 16 位,并且是以无符号数与 lo2 相乘。
        十四、32bit数与 32bit 数相乘
        1、源代码:
  • L_tmp = Mac_32 (L_32, hi1, lo1, hi2, lo2);

      2、改编代码:

  • L_tmp = _sadd(_sadd(_smpyh(hl1_32, hl2_32),
  •      ((_mpyhslu(hl1_32, hl2_32)>>16)<<1)+((_mpyhslu(hl2_32, hl1_32)>>16)<<1)), L_32);

      3、优化方法说明:
        两个 32位的数相乘,不必分成四个 16 位的数相乘,直接用 32 位相乘。其中:
  • hl1_32 = hi1<<16 + lo1<<1,       hl2_32 = hi2 <<16 + lo2 <<1  。

      源代码实现:
  • L_32 = L_32 + (hi1*hi2)<<1 + ( (hi1*lo2)>>15 + (lo1*hi2)>>15) <<1

      4、技巧:
        低 16 位与高16 位相乘时,低 16 位使用的是无符号数。

网友A:
copy程序还是很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