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RTC自动唤醒时间的配置求解释

楼主:
RTC自动唤醒时间的配置,手册看不懂,求解释,假如我想定时30秒,是不我的初始值应该是29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6-03-31):
初学者,英语没过四级,手册看的也不是很明白,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用的时钟是外部时钟32.768KHZ,唤醒时钟选择1HZ。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都慢1ms呢

网友A:
你先把手册里的那图看清楚

假设LSE经过两次分频后,计时1秒所需的计数个数是64,那你赋值给RTC_WUT的【15:0】的值就是6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手册里的那图看清楚

假设LSE经过两次分频后,计时1秒所需的计数个数是64,那你赋值给RTC_WUT的【15: ...

我相信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我是初学者,还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2分频后定时1秒计数个数是64呢,能否在给小弟指点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