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几种220V单个LED灯比较简单稳定的电路

楼主(2016-03-31):
因1.5mA左右的电流led亮度已经达到要求,所以配的电阻150K的。要求电路要简单不复杂稳定,寿命长(批量做家电上的指示灯用途,指示灯内空间有限,也装不了很多的配件),需要led寿命达到30000小时以上。
1.第一种串联1N4007,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能否解释下这样设计的原因
2.第二种还能理解一点,反向并联1N4007,将正向电流通过D1,反向电流通过1N4007,避免反向击穿。
3.第一二种相比较第四种有什么区别,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选IN4148,能否用IN4007之类替代这个位置。
求教这几种电路,哪种好,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有的话,请分析下这样设计的原因。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第一种较好。

楼主:
能说明下第一种比较好的原因吗(相比较2,4种),我不太懂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明下第一种比较好的原因吗(相比较2,4种),我不太懂
谢谢啦

电路简单,成本低。第二种,耗能较高。第四种,与LED并联的二极管纯属多余,属于根本没弄懂原理的。至于第三种,成本高,且安全性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明下第一种比较好的原因吗(相比较2,4种),我不太懂
谢谢啦

chunyang在楼上已经全面回复了。

网友C:
第四种并联的二极管根本不会有电流通过,多余的。
第二种相对第一种,反相时也耗电,虽然电流很小啊。
第三种时间长了,电容容量会变化。
第一种最好,如果将150K电阻换成两个75K串联将会更好,实际使用中,发现单个电阻有开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四种并联的二极管根本不会有电流通过,多余的。
第二种相对第一种,反相时也耗电,虽然电流很小啊。
第三 ...

先谢过大家,排除了第3,4种方案。
再多请教下这几点:
1.如果不考虑功耗(主要是工厂以后批量生产,需要经得起3万小时以上的寿命考验),第1种相比第2种还有其他好处吗,对于LED的反向耐压有没有保护作用
2. 今天我做了个试验,LED 直接串联150K的电阻并接上220v,一只样品通电立马坏了,另一只样品10秒左右也不亮了,万用表检测两只内部都短路了,采用第一种电路后的led都没事,附上led参数。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坏的,第一只刚通电立马坏了,可能是瞬间高压?第二只是什么原因,10秒左右应该是比较稳定的1.5mA左右的电流了

3.这种LED灯带是不是类似于第一种电路,电源是不是4个in4007组成的整流桥,我家里5个房间,每个房间约10米的灯带(都是统一欧普的),有3个房间的灯带全部都坏过(2年时间,平均每天2小时)(几乎每一米都不亮了或者很暗了),另两个房间的 灯带从没坏过(已经3年了)

想知道这个坏的原因会有哪些?
问题有点多,见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简单,成本低。第二种,耗能较高。第四种,与LED并联的二极管纯属多余,属于根本没弄懂原理的。至于 ...

麻烦再帮我看下7楼的疑问,谢过

网友D:
第一种最好,简单,耐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再帮我看下7楼的疑问,谢过

LED的反向耐压很低,但4007的反向耐压是1000V,保护LED不被击穿的是4007。

网友E:
第二种好 。 led完全不用承受反向耐压

而且电流很小 用小体积4148可以替代4007

第一种还是会有反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简单,成本低。第二种,耗能较高。第四种,与LED并联的二极管纯属多余,属于根本没弄懂原理的。至于 ...

我引用下莫个人的看法供讨论:
电路设计需要有一定的冗余度,不能想当然。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不高,无法经受220v的冲击,可这不是击穿损坏,而是过热损坏,同意一个限流电阻,正向导通时功耗等于正向压降乘以限制电流,反向击穿时功耗等于反向击穿后的压降乘以限制电流,反向击穿产生的功耗要大得多,故而二极管容易损坏
串联一个二极管可以限制发光管的反向功耗,但不能杜绝反向击穿,反向电压根据发光管和二极管的反向电阻自行分配,在两个管子反向电阻都很高时甚至结电容都能影响两个管子分担的电压,频繁的微电流击穿虽然不会使管子损坏,但发光效率会很快衰减,所以正确做法是给发光管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这可不是什么画蛇添足
楼主的第四个图最好,第二个图次之,第一和第三都不完善

网友F:
学习了,两位很有道理。

网友G:
支持13楼。

个人支持2、4;4优先于2。
反对3;
不反对1,这个电路的可靠性不高,
在高温下4007的反向漏电也不小。

网友H:
4最可靠,电阻用串联不易击坏。

网友I:
第三个是错误的·····需要串联个电阻。。不过你的应用里能放得下电容??

1、2 都可以,4····不必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引用下莫个人的看法供讨论:
电路设计需要有一定的冗余度,不能想当然。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不高,无 ...

此人的想法太想当然了。只要选择合适耐压的管子串联就不会发生二次击穿,此时的结电容漏电极小,不会对管子造成可观察到的不良影响,而由此却能带来更低的功耗。二极管是电流型器件,只有“二次击穿”才会给管子带来不利影响甚至损坏,仅仅是一次击穿,只要电流限制在足够小的程度(仅靠限流电阻远远不够)就没事。关于这一点,可以去看看半导体物理方面的教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再帮我看下7楼的疑问,谢过

这就是所谓的“二次击穿”的后果。

网友J:
图一有节能的优点,  但是可靠性及能否长期运行确实需要讨论一下, 除了理论, 可能还有工艺和经验, LED的寿命真的不会受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图一有节能的优点,  但是可靠性及能否长期运行确实需要讨论一下, 除了理论, 可能还有工艺和经验, LED的寿命 ...

看我的前帖,理论上已经充分肯定,至于在实践中的表现,本人于1982年在家里卫生间照明灯开关上加了一个LED指示灯,电路如图1,所用LED是当年邮购的电子垃圾,本身就是用过的拆板件,直至1999年搬离,该指示灯仍好好的。另外,在我设计的众多产品中,但凡涉及高压交流供电的LED/光耦均采用图1设计,从未听说过有LED/光耦损坏的情形出现过。

网友K:
为什么所有人都反对第三种呢?我蛮喜欢第三种的,只不过把反过来的那个二极管也换为发光二极管。看到还有人说要串电阻,这个本来就是恒流源,电网频率是绝对精确的50hz。串电阻是什么目的呢?这种方案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任何电阻上面能量消耗了。最节能。

网友G:
电容可恒流?楼上是听哪个三脚猫说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电容可恒流?楼上是听哪个三脚猫说的?

电容电流是I=2πfCU,π为3.14,f为恒定50hz,c为恒定值,电容焊上去就不会动了,u为固定220v,还有哪个参数会导致不恒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电容电流是I=2πfCU,π为3.14,f为恒定50hz,c为恒定值,电容焊上去就不会动了,u为固定220v,还有哪个 ...

呵呵

网友K:
。。怎么就两个字,没别的回复了?对于电容上面串联发光二极管来说,确实U会变为U-Vf,发光二极管前向电压有可能会变,从2v-4v都有,对应到U上面就变成216v-218不等。这会导致1%的电流波动,对发光二极管来说1%电流变化应该不是问题才对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怎么就两个字,没别的回复了?对于电容上面串联发光二极管来说,确实U会变为U-Vf,发光二极管前向电 ...

不好意思,“呵呵”是在手机上回复的,懒得写很多。
我想“恒流”至少2个方面需要考虑:负载调整率和电源调整率
在这个应用中,可以接受负载是不变的,因为LED的VF变化量相对于电源电压实在很小;
但电源电压的变化量至少需要考虑10%吧?此时,那个电容能明显降低电流的变化量吗?
当然,这个应用中其实是不需要考虑恒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