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这么搞负电源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31):
这样很不好。
须知+19V是不稳定的,上面还可能带有各种干扰信号。假定+19V在某一瞬间突然变高一点,这个“变高一点”的电压必将经EC3和C34传到-5V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很不好。
须知+19V是不稳定的,上面还可能带有各种干扰信号。假定+19V在某一瞬间突然变高一点,这个 ...

我测试了一下感觉7805的输出端无法灌进电流去。

网友B:
你这么做,是否可行,取决于AGND/-5V之间的负载电阻足够小,电流大于下图电源的负载电流。

网友C:
电池组既然有中心抽头,就等同于双电源输入了。

LZ到底要多大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做,是否可行,取决于AGND/-5V之间的负载电阻足够小,电流大于下图电源的负载电流。 ...

整个系统的功耗在几十个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组既然有中心抽头,就等同于双电源输入了。

LZ到底要多大负电源?

负载功率非常小,就带几个数字IC以及几个放大器。但是我发现7805根本不能正常工作它的输出脚对COM脚的电压根本不是5V而是比输入的12V小一点点。

网友D:
从你的要求上看,电流不会大,否则线性电源功耗会很高,如果功耗不大,可以用运放搭一个+5V的输出电路作为“参考地”则电池的地就是-5v,再以“参考地”为基准用LM1117产生3.3V。

你的+3.3V搭法有问题,7805是不会允许电流输入的,运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搭法总是感觉怪怪的。

网友E:
楼主电路不可取
你的-5需要多少电流?
找7660之类的 max774

网友F:
直接上电荷泵负压芯片吧,外围几个电容就搞定了,比如SGM3206,60mA负载能力,SGM3204,200mA负载能力,需要更低负压值可以用SGM3209,跟7660兼容的料:

网友G:
有自激的可能性,构成了正反馈回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路确实不好,那怎么着才能用单电源变出双电源呢?

用中心电压+驱动输出,以中心电压作为糸统,原来的上下轨作为正负电源即可,有一个问题最好负载要平衡。以上用线性电路的做法,是FALSE的负电源,只有非线性电源(开关电源或充电泵)才是真正的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不可取
你的-5需要多少电流?
找7660之类的 max774

谢谢

网友H:
我用过的方法,两个约1000uF,耐压大于电源电压的电解电容,正常串联后并接到电源上,然后用2个100k电阻(也可给据具体正负电压值的需要匹配电阻)并接到刚才串联的每只电容上,串联电容的中间连接点为虚拟GND,正电源到这个虚拟GND的为电源正电压端,虚拟GND到真实GND的为电源的负电压端,然后再接常规的双电源稳压和滤波。其它电路凡是接GND的,都要接到这个虚拟的GND端。实际应用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效果可行。
其实现在9V层叠电池的万用表,为了得到双电源,都是这么干的!

当然也可以用负电压生成器,如7660系列,得到负电压,只是负载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个系统的功耗在几十个毫安

看样子,你还是没有理解。
好好理解我说的条件,7805的5V输出是否稳定,不是7805决定的,7805的输入和输出还有一个电流回路,这个电流回路的电流必须小于7805后面的负载电流+7805的静态电流,否则7805输出会升高的。

网友D:
我的建议是用11楼提供的芯片产生-5v,+3.3V也采用开关电源芯片产生,否则的话功耗会很大,100mA时,功耗就2W了,实际才使用了0.5W左右,很不实惠。开关电源芯片很多的,随便到网上就能找到一堆,使用起来很简单,而且效率一般会达到70%以上。

网友D:
对了,开关电源芯片是有稳压功能的,你可以找能够稳压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