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解Pmos曲线图

楼主(2016-03-31):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这个是pmos管IXTP96P085T的曲线图,我用这个管来做电源开关,S接电源输入,D接电源输出,G做控制,我想问问,是不是当Vgs=-10V时,他的Vds也就是电源的输入输出最大只能是-4V?当我的vds是-16v时,必须控制VGS为-5v到-6v?谢谢指点!

网友A:
没完全听懂。
你为什么不看纵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完全听懂。
你为什么不看纵坐标

纵坐标是能过载多大的电流。我的意思是,我看这个管子的曲线图,有没理解错?因为我的电源输入是14.8v,用这个管子做高端电源开关,那么从曲线图上看,是否我的VGS要控制在-5v到-6v?

网友B:
做电源开关,栅极不击穿,VGS尽量大是不会错的。

网友B:
ID-VDS曲线的斜率越大,那么它的电阻越低。
这些曲线是让你了解VGS和导通电阻的关系

网友B:
做电源开关,一般希望导通电阻越低越好。
从这个图来看,VGS越高,导通电阻越小。但超过8V就变化不大了,用到10V,就可以认为导通电阻已经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