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单片机和电脑通讯,需要电脑端先发送数据,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6-03-31):
  用max3232和电脑通讯,先给单片机供电在接串口线的话工作正常,当单片机断电在上电之后MAX3232工作就不正常了,2脚电压只有二点几伏,这时电脑端在发送一个数据,max3232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路是按照手册所载的话,那么说明你的3232不是原装货而是山寨的,内电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