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 LQFP144 生产烧录

楼主(2016-03-31):
现在使用ST的两颗芯片,STM32F103ZET6 LQFP144 封装 和stm32f030f4 TSSOP20两颗芯片。
马上就要试产100台,请教一下大家,在试产或者量产的时候,这两颗芯片的程序烧录,是采用离线烧录还是在线烧录?    如果离线烧录的话,请问下ST的LQFP144和TSSOP20两种封装芯片的烧录器 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A:
SWD,在线烧。
然后也可以由1片芯片烧写另一个芯片,这样只烧写1片就可以了。
固件升级也可以只做1个主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