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变换电路,运放对电流互感器输出信号做转换

楼主(2016-03-31):
各位:
   本人在做电流采集电路,用到了下边的电路,图中CT2是电流互感器,5A转2.5mA,最大负载电阻20Ω;输出电流经过运放转为采集电压。这个电路目前测试时可以用的。但是存在几个问题:
    1.是这个电路怎么用虚短虚断分析?电流怎么流的?匹配电阻R69选择多大的?是R60与R45并联的吗?
    2.是R60是否可以去掉。实测R60去掉后电流可以正常采集,但是R45的电阻2.7K超出了电流互感器的带载能力了,是不是2.7K不是真正的负载?电流互感器电流怎么流?
      请各路大神协助分析下。

网友A:
R60去掉,代之以2个4148。
R69短接。
R45不是CT负荷,而“虚短”是。
Vo=R45*I2。

网友B:
很怀疑“测试可以用”是什么情况。
这电路不符合原理,两不靠谱,所以没法分析。

要么撤销R60,构成真正I/V。此时R45就是负载;
要么R60做负载,同时完成I/V转换,然后串电阻进入反相端,此时构成反相放大器。原图缺这个电阻。

R69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听说是起到一点阻抗均衡的作用。

网友C:
R60 去掉 构成I/V电路虚断的看 电流不经过运放 直接流向R45  Vo=R45*I = 6.75V 峰峰值的交流电压,太高 不能进入AD,要减小R45,再加后续的电压抬升电路才能进AD。 虚短的看互感器两侧电压为0 短路状态 负载为0

2.7k的电阻太大 考虑到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Vos,将被放大(1+2.7k / (R60//互感器内阻))倍
所以必须 去掉R60 减小R45

网友D:
去掉R60,输入阻抗过大。输出电压是否已经超出电源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后级输出电压进了AD芯片,输入范围10V,所以电压范围是可行的的。
这里加R60,是因为考虑电路的替代定理,互感器电流源与电阻并联等于电压源与电阻串联,所以这里等效为电压源与R60串联进入运放,不知道能否这么分析。
2楼和4楼两位老师提出的虚短,但是这个时候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流是必须要往外流的,也只能走2.7K电阻,所以,似乎负载只能是2.7K。  本人理解有限,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60去掉,代之以2个4148。
R69短接。
R45不是CT负荷,而“虚短”是。

r60去不去不影响电路功能,在正常反馈时,其二端电压很小,不影响精度(0.5级),还可以防止CT开路,而烧CT。R69应去,为了平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60去不去不影响电路功能,在正常反馈时,其二端电压很小,不影响精度(0.5级),还可以防止CT开路,而烧 ...

嗯,
R60可以存在,但一是仍按比例分流,二是不抗浪诵。不及2*4148合理。
R69可以存在,但理由不够充足。

网友A:
呵呵!
1.R60势必与“虚短”分流一个比例。
2.浪涌之下将使运放饱和而虚短失效,进而浪涌压降可能致使运放损坏。故应以2*4148限幅,而增大R60额定值无效。
3.失调,一般对交流没有影响意义,故不予认真考虑。

网友E:
如果浪涌,非反馈电路开环造成,当然4148强于电阻,这部分异常工业上已有成功的产品,叫CT过压保护器,直接把CT次级短路。与虚短输入电阻分流,那更不要考量了,上M的电阻(BJT输入结构),MOS,JFET的结构更加不要考量了。不存在分流问题。最多是失调电流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A:
值得讨论
1.浪涌电流,始于CT初级电源的负载系统。一般可靠性考虑取20倍额定毫不过份,此时运放必定饱和,“虚短”不再成立。
工程可以按20*InR60计算浪涌压降,请评价此压能否构成威胁即可。
2.相信可有CT保护器一类器件,其原理不外乎是V-I特性限压,顶格是负阻类,但都与2*4148原理无异。
结论是,既有非线甚至负阻保护,还要R60何用?
3.分流问题不是主流,弃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R60去掉,代之以2个4148。
R69短接。
R45不是CT负荷,而“虚短”是。
R45不是CT负荷,而“虚短”是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

有何疑问么?

网友F:
为什么说反馈电阻不是CT的负荷?
虚短是??不考虑虚断??

楼主:
与上楼相同的疑问.

为何虚短是符合而不是反馈电阻??

这里为何不考虑虚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说反馈电阻不是CT的负荷?
虚短是??不考虑虚断??

呵呵!此处我借用“虚短”名词,并非指特定元件。
“虚短”是什么?是指由红色圆圈沿箭头向右看过去的、对输入信号而言的、未饱和状态下的、【对地端阻抗近乎为零】的一种VI特性。
为何图中要包含Rf?只有Rf的存在才能获得“虚短”特性。
为何Rf不视为虚短?因为Rf明显具有很大值,若视Rf为虚短,一则易误解,二则单独一个碳膜电阻没有那么大神通。
为何不考虑“虚断”?那是由红叉处向右看过去时,才需要考虑的。

网友A:
忘了附图,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此处我借用“虚短”名词,并非指特定元件。
“虚短”是什么?是指由红色圆圈沿箭头向右看过去的、 ...

RF是不是CT的负载,可以用测试电流源代替CT,VI/Itest,这是否作为共同的测试标准呢?也就是计算的等效电阻是0,也就是这个特性OP带来的。CT的负载是有的,只能称为虚负载,只不过这个负载效应是OP+RF带来的,因此,不能认为RF是负载。二位大神是否认可这种观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1.R60势必与“虚短”分流一个比例。
2.浪涌之下将使运放饱和而虚短失效,进而浪涌压降可能致使运放 ...

失调电压一般是对交流没有影响,但是它会影响输入AD的交流偏置电压,导致偏置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引起饱和

楼主:
感谢众大神的讲解

楼主:
怎么给分,老是提示分数分配错误

网友G:
支持2006.       虚短虚断的基本概念。
虚短——CT两端等电位,CT的等效负载电阻为0,,R60是否并上不影响工作,并上的作用只是在电路异常时不使CT两端电压过高。也可以使用2006说的那样并联两个反相的4148,作用一样。
虚断——运放的输入端视作断开,那么CT的电流就留过R45,输出电压就是R45两端的电压。而运放的输出电压不会超过其供电电源。所以正确的设计R45<+V(或-V)/(Ict*1.414)。如果你的运放供电是±20V的话,CT输出电流是5mA时,R45的最大值大约是2.7K左右。超过此值就会出现“削峰”失真,也就是运放不是完全工作在线性状态了。当然由于有C17的存在,情况会有所改善。至于R69,是考虑运放两输入端的直流电阻平衡问题(毕竟运放有偏置电流,虽然很小,但为了输出失调更小,还是考虑两输入端的等效直流电阻别相差太大——要求也不是很严格)。但在这里,反相输入端的等效直流电阻很小(因为CT的直流电阻很小),所以可以直接取消,或接个与CT直流电阻相近的电阻。

楼主:
CT 2.5mA,不存在削峰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CT 2.5mA,不存在削峰问题

2.5mA是有效值,峰值电流大约是3.54mA,R45是2.7k的话,输出峰值电压就是:9.56V。是否削峰就看运放输出的极限幅度是多少了,一般运放比电源低2V左右很常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F是不是CT的负载,可以用测试电流源代替CT,VI/Itest,这是否作为共同的测试标准呢?也就是计算的等效电阻 ...

差不多,不过俺不认为是 虚负载。
运放的输入端电流极小,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那么CT上产生的电流去了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支持2006.       虚短虚断的基本概念。
虚短——CT两端等电位,CT的等效负载电阻为0,,R60是否并上不影响工 ...

R60并上是否影响工作,这与CT和R60的阻值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不过俺不认为是 虚负载。
运放的输入端电流极小,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那么CT上产生的电流去了哪 ...

虚断,那么CT上产生的电流就流向了R45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60并上是否影响工作,这与CT和R60的阻值有关

R60的分流影响有多大?
     运放放若按理想运放考虑,则根据虚短,R60两端的电压为零,流经R60的电流也为0,所以就不会有分流。自然也没什么影响。
     但现实中的运放并非为理想运放,那么会有多大影响呢?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假如我们所用的运放的开环增益是80dB,那么,当CT输出电流为2.5mA时运放的输出电压Uo=2.5mA*R45=2.5mA*2.7k=6.75V,折算到运放输入端的电压为 Ui=Uo/10000=0.675mV,如果R60的阻值为20欧姆,那么流过R60的电流为I60=0.675mV/20Ω=0.03375mA,占CT输出电流的比例为0.03375mA/2.5mA=1.35%.假如运放的开环增益更高些,比如100dB,则其影响只有0.135%,可见影响是比较小的。更何况这个影响是线性成比例的,只要略调高闭环增益就可以补偿掉这部分的分流影响。事实上元件都有误差的,最终都要进行校准,这个分流的影响在校准中都会被补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