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46ZE获奖】+MPU6050加速度采集与波形显示

楼主(2016-03-31):
前一篇:定时器和串口
下面就在上一篇基础上进行MPU6050加速度数据读取,读取频率200HZ,读取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进行波形显示
1)接线,一共四根线,VCC->5V,GND->GND,SCL->PA3,SDA->PC0
2)下面就是移植MPU6050驱动了,这里参考的是正点原子的,主要文件就两个,mpu6050.c,和myiic.c,这两个文件我会附在下面,
关于匿名四轴上位机数据只需要写一个函数就可以了,因为我没有用到其他的功能,
函数贴在这里:
void Accel_Report(short Accelx,short Accely,short Accelz)
{
        uint8_t        len=6,i=0;
        uint8_t send_buf[32];
        if(len>28)return;
        send_buf[len+3]=0;        //УÑéÊýÖÃÁã
        send_buf[0]=0X88;        //Ö¡Í·
        send_buf[1]=0XA1;        //¹¦ÄÜ×Ö
        send_buf[2]=len;        //Êý¾Ý³¤¶È

        send_buf[3+0]=(Accelx>>8)&0XFF;
        send_buf[3+1]=Accelx&0XFF;
        send_buf[3+2]=(Accely>>8)&0XFF;
        send_buf[3+3]=Accely&0XFF;
        send_buf[3+4]=(Accelz>>8)&0XFF;
        send_buf[3+5]=Accelz&0XFF;

        for(i=0;i<len+3;i++)send_buf[len+3]+=send_buf;        //¼ÆËãУÑéºÍ
        HAL_UART_Transmit(&huart3,send_buf,len+4,100);
}
注意:我用的版本是2.6的,其他版本数据格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上面函数是我改写的,匿名四轴上位机还是很强大的,我只用到了这一点,就这一个函数就够了
3)定时器中断函数:

4)最后上两张用匿名上位机显示的波形图:

附件:
MPU6050驱动和main.c

网友A:
这个上位机好屌的样子

网友B:
顶一个
另外问下,您的这种杜邦线哪买的?

网友C:
楼主用是DM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
另外问下,您的这种杜邦线哪买的?

好眼力啊……这杜邦线我自己做的,因为要测量振动振幅很小,杜邦线太硬了会变成负载,这是我买的端子自己用尖嘴钳压的,外面热塑管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是DMP吗?

不是,我只需要加速度数据,DMP似乎对加速度数据提取没啥用,好像大家都对DMP更感兴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眼力啊……这杜邦线我自己做的,因为要测量振动振幅很小,杜邦线太硬了会变成负载,这是我买的端子自己 ...

我说呢,因为我看过买的没有这种的。还以为新出来的呢。我知道了,外面的端子用热塑管。

网友D:
可以用来做四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