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金升阳的 DC DC 隔离电源模块!

楼主(2016-03-31):
请问一下 金升阳的 DC DC 隔离电源模块:
~~~~~~~~~~~~~~~~~~~~~~~~~
请问一下:电源模块使用的过程中,如果说:DC/DC高压侧与低压侧的GND 如果在设计PCB的时候,连接到了一体,会有什么奉献吗?

楼主:
在一个设计的时候,24V的DC/DC模块的输入侧,5V输出侧,在驱动继电器的时候,发现做PCB设计错了,不得已将输入、输出的GND连接到了一起,会有什么风险吗?

请各位 给与一些支持!

网友A: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LDO、DCDC2596 2576之类的 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共地 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关于DCDC产品输入输出端的GND连接在一起,则产品的输入输出之间的隔离功能失效,但对产品的工作没有影响。

网友C:
你是指的隔离地吗?

网友C:
楼主为什么要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D:
没有了隔离的效果了。

网友D:
电源最好能够隔离开。

网友E:
风险就是没有隔离效果了。

网友E:
还不如使用LDO的电源呢。

网友F:
没有了隔离效果了。

网友G: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一样使用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效率怎么样了。

网友H:
没有影响,没有隔离效果了。

网友H:
楼主对电路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I:
PCB的怎么弄的

网友I:
电路不能使用隔离电源吗?

网友J:
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K:
是共地了吗?

网友K:
还是不要这样设计的好。

楼主(2016-06-21):
好的!其实,输入 输出侧的GND相连的话,也没啥不可以的吧!

网友L:
没有电磁隔离效果了。

网友L:
一般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好的
谢谢啊!

GND连接的话 估计对隔离 也没啥影响吧!

网友M:
隔离效果没有了。

网友M:
电源还是一样使用。

网友N:
这个对电源没有影响。

网友N:
只是对产品的输出效能

楼主:
那好吧 看来还是 隔离一下比较好!

如果隔离了以后 采集高电压侧的电压值 模拟量 估计就不好做了!

网友(2016-07-24):
对电源效率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DCDC还是隔离的好,否则影响太大了。

网友O:
还是不要链接在一起的。

网友O:
DCDC隔离电源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对你的电路来说风险不是很大。

网友D:
只是电源的效果没有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嗯嗯!
学习了!

你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P:
引用 楼主:
嗯嗯!
学习了!

分享一下你的电源心得吧。

楼主:
我用金升阳电源很多了

恐怕写的不好的话 误导了大家

用的最多的就是 BS0505

网友Q:
楼主试过了吗

网友Q:
对功率什么的 有影响吗?

网友N:
你的电源隔离效果就没了。

网友N:
建议还是隔离电源使用。

网友R:
看看DC/DC电源模块隔离与非隔离的主要区别

网友R:
dc-dc模块中的“隔离”是什么

网友F:
电源容易受到干扰了。

网友F:
还是不要把地连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