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的SPI使用问题

楼主:
我配置好GD32F107的SPI3以后(包括引脚配置,时钟,关闭JTAG,SPI模式配置),用SPI3做主机,SPI2做从机,为啥收到的数据,不是全1 就是全0 ,
我把相同的程序下到STM32F103板子上就能正常收发,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16-04-01):
方便将代码贴出来大伙给瞅瞅么?用的GD的库还是ST的?

网友A:
官方提供的example里头有SPI1和SPI3通信的,可以和你的程序比较一下

网友B:
用到SPI2 PB14引脚了吗?107开发板PB14连接到了key3按键上了,如果想用可以把开关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SPI2 PB14引脚了吗?107开发板PB14连接到了key3按键上了,如果想用可以把开关去掉。 ...

已经解决了,是板子上的PB5接到了CAN收发器芯片上,把MOIS引角的电平拉低了,导致不能正常的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