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R2016a不写代码也能搞定硬件

楼主(2016-03-31):
只要下载免费的MATLAB和Simulink硬件支持包,不必编写底层代码,就可以在最新最热门的硬件平台上搭建个性系统,动起来!

● ● ●

Arduino

MATLAB I/O Package for Arduino:通过USB实现MATLAB和Arduino的交互通信,包括Uno、Mega 2560、Due

Simulink Packages for Arduino:多个模块库可以在Simulink里设计和搭建模型,Arduino上自动生成代码,包括Uno、Mega、Nano、Due

● ● ●

Raspberry Pi

MATLAB I/O Package for Raspberry Pi:实现MATLAB通过Raspberry Pi连接的相机模块和传感器直接获取数据

Simulink Packages for Raspberry Pi:支持开发可以独立在Raspberry Pi上运行的算法和模块

● ● ●

LEGO

MATLAB I/O Package for LEGO:通过LEGO机器人的传感器获取数据并控制电机驱动,包括EV3、NXT

Simulink Packages for LEGO:支持开发可以独立在Raspberry Pi上运行的算法,接入并配置传感器,多个模块搭建交互界面,包括EV3、NXT

R2016a

MathWorks正式推出两个新产品和MATLAB、Simulink新功能以及81个产品更新的R2016a最新版本。

楼主:
MathWorks宣布,推出了 Release 2016a (2016a 版本)。此发行版包括 MATLAB 实时编辑器,它能够在单一的交互式环境中编写、运行和修改代码,从而加快探索性分析;还包括 App Designer,它是用于简化 MATLAB App 构建流程的开发环境。R2016a 还包含Simulink 的许多新功能,有助于加快模型开发和仿真速度,此外还提供其他所有产品的更新和修复程序。

  MATLAB 实时编辑器提供一种全新方式来创建、编辑和运行 MATLAB 代码。在单一的交互式环境中并行显示结果和图形,以及产生它们的代码,加快探索性编程和分析的速度。现在,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添加格式化文本、数学方程式、图像和超链接以创建可与他人共享的交互式描述。

  App Designer 提供增强的设计环境和 UI 组件集,用于构建 MATLAB 应用程序。它集成了创建交互式应用程序的两个主要任务 — 布置可视化组件和设定应用程序的行为。生成的代码是面向对象的,便于在应用程序的不同元素之间共享数据,精简的结构易于用于理解和维护。

  其他 MATLAB 产品系列更新包括:

  · MATLAB:全新多 y-轴图、极坐标图和公式可视化功能

  · MATLAB:暂停、调试和恢复执行 MATLAB 代码

  · Neural Network Toolbox:利用 Parallel Computing Toolbox 中 GPU 加速的,用于图像分类任务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 深度学习

  · Symbolic Math Toolbox:与 MATLAB 实时编辑器集成,以编辑符号代码并实现结果可视化,并将 MuPAD 笔记本转换为实时脚本

  · Statist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Toolbox:分类器训练应用程序,可以自动训练多个模型,按照分类标签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并执行逻辑回归分类

  · Control System Toolbox:新建及重新设计的应用程序,用于设计 SISO 控制器、自动调整 MIMO 系统和创建降阶模型

  · Image Acquisition Toolbox:支持 Kinect for Windows v2 和 USB 3 Vision

  · Computer Vision System Toolbox:光学字符识别 (OCR) 训练器应用程序、行人侦测和针对 3-D 视觉的运动恢复结构和光束法平差

  · Trading Toolbox:对交易、敏感性和交易后执行的交易成本分析

  Simulink 产品系列更新包括:

  · Simulink:通过访问模板、最近模型和精选示例更快开始或恢复工作的Simulink Start Page

  · Simulink:自动设置求解器,更快速地设置和仿真模型

  · Simulink:使用不同架构的目标器件的系统模型仿真,例如 Xilinx 和 Altera SoC 架构

  · Simulink:Simulink单位,可在 Simulink、Stateflow 和 Simscape 组件的接口指定单位、对其进行可视化处理并检查

  · Simulink:新增Variant Source 和Variant Sink 模块,用于定义变量条件并使用生成代码中的编译器指令将其传播至连接的功能

  · Aerospace Blockset:标准座舱仪器,用于显示飞行状态

  · SimEvents:全新离散事件仿真和建模引擎,包括事件响应、MATLAB 离散事件系统对象以及 Simulink/Stateflow 离散事件相关模块

  · Simscape:全新方程组降阶和仿真技术实现更快仿真,实现代码运行时的参数调节

  · Simscape Fluids:Thermal Liquid 库,用于对属性随温度而变化的液体的系统建模

  · 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使用实验设计、Monte Carlo 仿真和相关性分析的灵敏度分析工具

  · Simulink Report Generator:三向模型合并,以图形方式解决 Simulink 项目各修订版之间的冲突

  信号处理和通信更新包括:

  · Antenna Toolbox:电介质建模,用于分析天线和有限天线阵列中的基质效果

  · RF Toolbox:RF Budget Analyzer,用于为级联的射频组件计算增益、噪声系数和 IP3

  · SimRF:自动射频测试工作台生成

  · Audio System Toolbox:一款用于设计和测试音频处理系统的新产品

  代码生成更新包括:

  · Embedded Coder:编译器指令生成,将信号维度作为 #define 进行实施

  · HDL Coder:针对 HDL 优化的 FFT 和 IFFT,支持每秒 G 字节采样 (GSPS) 设计的帧输入

  · HDL Verifier:PCIe FPGA 在环,用于通过 PCI Express 接口仿真 Xilinx KC705/VC707 和 Altera Cyclone V GT/Stratix V DSP 开发板上的算法

  验证和确认更新包括:

  · Polyspace Code Prover:支持 long-double 浮点,并且改进了对无穷大和 NaN 的支持

  · Simulink Design Verifier:对 C 代码 S-function 自动生成测试

  · IEC Certification Kit:对 Simulink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提供 IEC 62304 医学标准支持

  · Simulink Test:使用 Simulink Real-Time 制作和执行实时测试

  Release 2016a – 图片与标题说明:

  实时编辑器包括结果以及生成这些结果的代码,用于加速探索性编程和分析。添加方程式、

  图像、超链接以及格式化文本以增强描述效果。

网友A:
楼主有硬件平台吗?

网友B:
可以支持树莓派。

版主很牛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支持树莓派。

版主很牛啊 。

不是我很牛,是最新版的MATLAB2016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很牛,是最新版的MATLAB2016牛。

我就是看了介绍,买了树莓派的板子,还没开始搞 。官方有视频介绍用树莓派进行视觉开发的。
只是看到你在M0那边发了不少帖子。又开始搞MATLAB的高级货,所以牛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看了介绍,买了树莓派的板子,还没开始搞 。官方有视频介绍用树莓派进行视觉开发的。
只是看到你在 ...

树莓派要感谢我啊,找他们要广告费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树莓派要感谢我啊,找他们要广告费去。

不是看了你的介绍 ,是看了官网的介绍。。。。

网友C(2016-05-15):
软件做的越来越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做的越来越强了,

功能越来越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