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0x00000004设置和清除singal

楼主(2016-03-31):
DSP6747求助void ADTEST()
{
/* DMA configuration*/
DMAconfig();
GPIO_CLR_DATA45 = 0x00000004;//clear the sync signal
SPICONFIG();
SECR = 0x00004000; //clear the recieve event
ICR |= 0x00000001; //clear the flag
EVMOMAPL137_waitusec(1000);
GPIO_SET_DATA45 = 0x00000004;//set the sync signal high
SPI_SPIINT = 0
  | ( 1 << 16 ); //DMA enable
EESR = 0x00004000;
while((IPR & 0x0000001) == 0);//wait for the end of recieve
SECR = 0x00004000;
ICR |= 0x00000001;
GPIO_CLR_DATA45 = 0x00000004;
SW_BREAKPOINT;
}
这是AD的一个测试程序 搞不明白为什么是0x00000004设置和清除singal

网友A:
这是一个位操作, 两个寄存器地址是不同的

网友B:
一个是清位的,一个是置位的。

网友C:
工作要细心呀

网友D:
一个是SET寄存器,另一个是CLR寄存器

网友E:
对,并非是对同一寄存器写0和1,不一样的!

网友F: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