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 USART1 接收中断问题

楼主(2016-03-31):
开发板是 秉火mini 芯片型号是STM32F103VET6
程序设定的是串口1 接收中断 然后用指定的串口命令(16进制代码)控制led
在调试的时候串口助手怎么发送都没用回应

下面附上源代码(固件库版本:3.5,软件:keil)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misc.h>

void NVIC_setting(void);                //中断设置
void GPIO_setting(void);                //GPIO设置
void USART_setting(void);                //USART设置
//void USART_IRQHandler(void);                //USART中断子函数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NVIC_setting();
                GPIO_setting();
                USART_setting();
        //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关闭LED
                while(1)
                {
                }
}
/*中断函数*/
void USART_IRQHandler(void)                                //USART中断子函数
{
                 //char get_dat;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RESET)                //¼Ä´æÆ÷ÓÐÊý¾Ý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位

                                //get_da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保存数据到get_dat

//                switch(get_dat)
//                {
//                        case 0x0001 :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0);
//
//                                                                                                USART_SendData(USART1 , ~get_dat);        break;        //发送接收数据的反码
//
//                        case 0x0002 :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
//
//                                                                                                USART_SendData(USART1 , ~get_dat);        break;        //点亮led
//
//                        case 0x0003 :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5);
//
//                                                                                                USART_SendData(USART1 , get_dat);        break;        //同上
//
//                        default: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
//                                                                                                USART_SendData(USART1 , ~get_dat);        break;
//                }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当发送完成
//        }

                /*测试代码*/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                        //点亮led

                                USART_SendData(USART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当发送完成
                        }
}

/*中断设置*/
/*interrupt_setting*/

void NVIC_setting(void)                                                                                                    //中断设置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定义中断变量

        /*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中断占先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GPIO设置*/
/*GPIO_SETTING_FUNCTION*/

void GPIO_settin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定义GPIO宏定义
                                                /****GPIOA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开APB2串口1,GPIOA,AFIO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                                                                                //选定GPIOA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设置GPIOA_9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                                                                        //设置GPIOA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悬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设置GPIOA_10

                                                /****GPIOB设置,用于LED输出****/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                //选定GPIOB_PIN_0,1,5
                                                                /*pin0:红灯,pin1:绿灯,pin5:蓝灯*/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                                                //io响应频率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设置GPIOb
}

/*串口设置*/
/*UART_SETTING_FUNCTION*/

void USART_settin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节程度8bit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检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USART1 , &USART_InitStruct);                //设置串口1

        USART_Cmd(USART1 , ENABLE);                                                                                                //开启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接收中断
}

网友A:
你让你的板子自发自收看看有没有问题啊,估计是初始化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你的板子自发自收看看有没有问题啊,估计是初始化没有成功

谢谢,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串口发送的命令最后面没有加上0x0d 0x0a触发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