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时,反向电压能通过吗?

楼主(2016-04-01):
当满足mos管Vgs导通要求时,电压和电流能从S极流向D极吗(不是用体内二极管)?在哪能查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可以。
不过,不宜说“电压”,应该说“电流”。

楼主:
mos管能长期工作于反向电压下吗?
反向压降与正向压降是一样吗?如果不一样,会有多大的差别?
有这方面的应用资料或实践经验吗?

网友B:
mos管能长期工作于反向电压下
当它的电压不足以让体二极管导通,正向反向是差不多的,但当体二极管导通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能长期工作于反向电压下
当它的电压不足以让体二极管导通,正向反向是差不多的,但当体二极管导通就不 ...

为什么二极管导通就不一样?
我的理解是mos管的阻值应该很小,当mos管导通时,大部分的电流都是经过mos管,而经过体二极管的电流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S丶D本是不分极性,只因为并联了本徵二极管,才区分接脚。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三极管也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想到一个例子,电池的保护板电路,输出为什么需要两个mos管,而不是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到一个例子,电池的保护板电路,输出为什么需要两个mos管,而不是一个? ...

因为它需要充电放电两个方向的关断能力。
而一个MOS管不能实现

楼主:
感觉越来越糊涂了。
我总结下各位的意思,看我哪里理解出了问题
1.满足Vgs导通了DS回路的电压,mos管可以在正向电压长期工作,又可以在反向电压长期工作。(不经过体二极管)
2.但是在电池保护电路上还是需要两个mos管。

楼主:
明白了,电池保护电路的两个mos管分别控制过充和过放的。
假设电池保护电路的芯片是由外部供电的话,这时可以使用一个mos管,我这样理解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