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為什麼我這個運放電路沒有虛短,而且輸出也不是2.5V

楼主(2016-04-01):
如圖,為什麼我這個運放電路沒有虛短,而且輸出也不是2.5V

网友A:
先把那个负载电容撤了(如果可能的话)....

此外,输出本就不该是2.5V。

网友B:
我仿没问题,用的pspice

网友B:
输出是反向的-2.5V,但有个小尖峰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原理图没错,
查你现场问题吧,短路、虚焊、错脚、电压错、器件坏,N多不靠谱的错,谁也猜不到。